优派VA703B大电容鼓包了

楼主(2011-03-04):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优派VA703B显示器,客户说用着用着突然起了好多的白烟就开不了机。拆机发现电源一体板上的400V100U电容鼓包了,因为一直修开主板和显卡,对液晶电源部分不是太了解!只是测了场管和场管的S极电阻没有烧坏。请问此机直接换大电容后可以直接上电试吗??谢谢!!

网友:
只要没有短路就可以

网友:
换电容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别的地方还短路不,

网友:
最好接个大灯泡 ,  如果短路的话会烧很多东西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还应注意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应该 问题不大

网友:
保险,开关管,桥堆。看看这些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换了电容通电试试

网友:
没灯泡就把电容拆了测它2脚的值,通了就还有短路一般是500左右的值,再测后面12V和5V有无对地没的话可以上电测试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其它地方没有短路,换了电容后没有电压输出,开关场管正常,换了电源控制IC 修好了。

网友:
大电容坏一般整流桥都坏的多

网友:
测一下此电容2脚的电阻 我的经验一般在400-600欧之间吧,在这范围就可以上电

网友:
凡是家用电器的电容鼓包了一律换掉,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网友(2011-04-07):
先测下保险丝坏没,桥堆中间2角是不是无穷大,  之后把大电容周边清洗下防止液体导电(记住不要用水 用酒精清洗下过后要吹干净,不要那酒精弄到电源分压器那里面还有高压部分的变压器),把大电容拆了之后量下开关管G S两角的是不是一边是无穷大一边是350阻值左右   再查看下有没有准确的东西坏  如果以上都查看过  该坏的都换了 ,我想你这台机器该完全好了

网友:
在测下整流桥看看 有没有穿

网友:
路过的,进来学习下

网友:
你看看后级有短路的吗 没有换上就行

网友:
看看保险烧了没,保险没烧就可以上了。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大电容报废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