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T30

楼主(2011-03-04):
接一台T30故障是代码跑83不亮,用手按住内存槽能亮于是跟客户报价拆机,裸板通电想测下其它的供电看正不正常,谁知杯具上演了在测电感1。25V电压的时候手一歪短到旁边的15V电容上去了当时就掉电保护,心想完了这回。果然不假再次通电的时候代码跑58我晕(·!·#¥#%¥……%——*%%¥¥)脏话,哎现在不知如何下手了通电的时候测各个电压也都正常,大家帮看下是不是北桥挂了?不上U通电时北桥有点发烫。

网友:
谁能说说看啊,相当于15V突然接到1。25V会是怎样的后果?

网友:
北桥应该挂了!测量时表笔尽量跟主板垂直,以减小碰触其它处所造成短路.我也经常犯这毛病啊,教训!

网友:
地方AFAESF

菜鸟来维修 -2 灌水

网友:
你可以量量北桥供电的阻值看看,能不能判断出北桥是不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