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32格式化后数据的恢复

楼主(2011-03-04):
故障描述:
客户硬盘原来为四个分区,C D E F,对应分区格式为:FAT32,NTFS,NTFS,FAT32.感觉电脑运行慢,自己安装了系统,系统装好后,发现F盘的资料被自己格式化了。他是先进入DOS,使用FORMAT。我们知道,有些DOS系统要另外加载NTFS,如果不加载,DOS会把他的F盘认成D盘。这位客户也是半瓶水,一进DOS,就FORMAT了C盘和D盘(D实际上为F盘)。

说在前面的话: 此类问题相信大多数同行都遇到过,使用一些恢复软件可以恢复出来,会使用软件的朋友,请不要向下看了,下面的内容,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下面的内容,只是针对和我一样,对文件系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学习。

所要数据:因为F盘有很多目录,一台电脑多人使用,最重要数据是他在F盘新建的20110301这个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下有很多文件,包括一个叫20101205的文件夹。

把故障盘接在台机上,打开WINHEX,打开F盘:

可以看到,数据是被格的比较干净的(里面的ABC是我后面创建的目录项,因开始做时没来得急截图)

即然有一个目录叫:20101205,我们就寻找它。桌面上新建一个文本文档,输入这个名字,并保存。用WINHEX打开这个文本文件

我们搜索:3230313031323035

大概五六分钟,仅在2116258处找到

向上翻,可以看到很多文件,直到在2116256处找到它的目录项:

可以看出,它的上层目录起始簇号为:65538,所以,只要把ABC的起始簇号,指向65538就可以了。
(刚写到前面时,客户来取盘,没能把图载下来),这样我们可以通过WINHEX把数据全部导出来,我直接导在了自己电脑的D盘00000下:

经过测试,都可以正常打开。。。

此时回头打开客户的F盘,中的ABC

因客户盘在写的时候拿走,我只能把上图故障模拟出来

为什么在WINHEX下已经可以把数据导出来了,在WINDOWS下却不能正常打开?

想想FAT32格式化后文件系统产生的三大变化:
一、重写了DBR
二、清空了FAT表(FAT1和FAT2都清零)
三、清空了根目录下的目录项

既然FAT表被清空了,文件就不能指向它的下一个链接,没有一个完整的路要走下去(个人理解),所以我们打开ABC文件夹时,WINDOWS是无法向下进行,只能提示错误了。
有人可能会说,恢复FAT表不就行了?当然,对于连续存放的文件,也是有可能恢复的。在此不再向下分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共同讨论下。

此故障用数据恢复软件也能找到,不过工作量也不小,客户F盘有四五十个文件夹,一个一个找也是比较累的。因客户能提供出来准确的信息,使用WINHEX大概用了十分钟左右,就完整恢复了。

网友:
看得是懂非懂的。
1、可以看出,它的上层目录为根目录,起始簇号为:65538,是怎么看出的?
2、只要把ABC的起始簇号,指向65538就可以了,怎么指?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02 00 01 00,转化成十进制就是65538
2,这里我省了一步截图,你可以参考我的这个文章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7847-1-1.html,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
刚回家又看了帖子,里面一处笔误,很是抱歉,我已经修改过来了。最近很多朋友在问同一个问题,我做了张图片说明,发上来。这些都是自觉来的,可能说的不够准确,我尽力说清楚吧。

麻烦版主把我下一楼删除了,回复发图片没发过,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