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提示无信号输入 维修小经验

楼主(2011-03-04):
今天修了一个显示器  客户说是无信号输入待会就没字了  插信号线也是那样  个人思路是行信号 和场信号没正常过去  想可能是保护的稳压二极管击穿   客户说那显示器被人搞过  然后我拆开发现时通用的驱动板  旁边没有稳压二极管 心想不是电阻增大了吧  但是一量  电阻阻值正常 不会是图像处理芯片挂了吧  然后我就加焊试试吧  看看好就好 不好就跟客户说 换芯片 但是加焊以后我发现指示灯正常了  上屏发现缺黄色  我又拆开  发现黄色信号短路  那叫一个郁闷那  然后我发现一个电容的数值时00.0然后我就拆下来  发现还短 想想 在就是电阻了  因为上面是经过一个电容滤波  经一电阻到芯片的  我想芯片不会那么容易挂吧  当我把驱动板翻过来的时候在后面那排阵上面有很小一根焊锡丝残渣把黄信号和地短了  用烙铁吧残渣弄去  上机  OK  个人经验 只要细心就能发现

网友:
双学了一招谢谢分享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谢谢分享。但我换电容就吹飞,有办法吗

网友:
新手来学习经验。心细,方显技术高超。

网友:
是红色吧,不是黄色

网友:
有些活就的细心点呀

网友:
項樓主學習 一心要細 二眼要尖 三手要利露

网友:
遇到一个显示器  联想15寸的 正屏 拿来时没有 过信号  但是有发白  把高压板上的场效应管加焊后就好了

网友:
呵呵,三基色里并没有黄色信号的!

网友:
维修就是细心活

网友:
細心是做維修 的第一步

网友:
是否是绿色啊,红、绿、蓝,

网友:
是红色吧!

网友:
恩  还是 楼主心细呀

网友:
细心是王道

网友:
细心真的很重要 人为故障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温小风量试一下

网友:
这是个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