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开机不显

楼主(2011-03-04):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thinkpad SL410笔记本,听客户讲在带电时被摔了。电流达到1.0A~1.1A不显示。不知道有哪位师傅碰到过,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不是屏暗吧?

网友:
进明白点,电流有没有跳变啊。摔了看看有没有明显的外伤。尤其是桥 、?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机器也亮了吧

网友:
无外伤,也更换屏,内存,CPU都无任何变化

网友:
外接有显示没有呢?考虑灯管是否摔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