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2GW+故障

楼主(2011-03-04):
一台三星932GW+显示器,图像很暗,用通用高压条点亮,图像显示正常 ,就是关机以后白屏,怀疑是高压板坏,换原装一体板后还是图像暗,请问是驱动板坏了吗?

网友:
怀疑原机的一体板坏,网上发了一个,装上图像还是暗

网友:
换个2025驱动板看看。

网友:
用通用板和通用高压板试,正常,不知是不是原机的驱动板坏了

网友:
可以试试把调节脚留空看看还暗不   至于你说通用板白屏的问题  估计是你触发脚接错线了吧........

网友:
把调节A-Dim脚留空,屏幕会亮,就是关机以后屏幕是白的还闪,

网友:
型号看错了,不是932GW+  是932GWE  PLUS

网友:
用高压条图像完全正常?是的话那屏和驱动板是好的啊,关机白屏的话你开关信号接错了吧?就接地,主供电和开关信号就行了,ADJ别理他(笔记本的要注意)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驱动板坏了,没有驱动板可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