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插电源进系统正常,插电池却暗屏

楼主(2011-03-04):
刚来一个客户,机子是三星R458,故障是插电源正常,但是单用电池供电的时候机子进系统后暗屏,在进系统之前不太严重,进去以后彻底看不清。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条

网友:
应该不是吧,要是高压板有问题的话他不可能是插上电源的时候能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主板还在你那吗  可否帮我看一下主供电芯片型号 我的板子主供电芯片烧了 一个洞看不清啊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户已经拿走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没关系的我已经解决了,是充电芯片,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