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3-04):
昨天接了台组装机,显卡是七彩虹9800的 ,机子会不停的自己重启,掉电,加电,。排查电源坏了换上新电源。现象一样,在取下显卡。换张旧的显卡上去,没问题了。反复用它的显卡替换,可用9800那张就会有掉电,加电,重启这样现象,且很平凡。后跟换显卡OK。  显卡坏出现这样的现象,查点旧以为是主板有问题了。        所以提供分享下

网友:
他的那张卡放到别的板上会挂吗/????

网友:
这事我遇到啊,是显卡短路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该是短路  在别的板子上开始没有  但是显卡的好几个管子都非常烫  所以也怀疑是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同感   确定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那几个管,可以会好些,查小电容漏电吧。

网友:
恩  管子全部都是Q    吹下来   万用表打值是好的 但是我还是换了   可换了还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