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无3M5M 关于TB62501的信号问题

楼主(2011-03-04):
测得有公共电压,没有待机电压3.3v、和5v。MAX1631的VCC22脚有16V,23脚没有高电平信号,7脚和28的控制信号都没有,后查得TB62501的57脚少了16V的供电,57脚的电压是通过一个10Ω的贴片电阻供过来的,10Ω的电阻正常,但是无电压过来,直接从公共端拉了个16V过来,量得MAX1631的23脚有3.3v的高电平信号了,但是7脚和28脚的信号还是没有,猜想可能是TB62501坏掉了吧,结果换了之后故障依旧,搞不懂的是为什么TB62501的第57脚为什么没16V电压过来,这跟公共端的16V有什么不一样吗?求前辈高人指点下小弟,小弟不盛感激!!!!!!!!!!!!!!

网友:
57脚的电压是待机就有的,不经过隔离管的,前面没有几个器件,你再查查!

网友:
一个可能就是PCB有断线,再说1631的7,28脚的控制信号是由PMH4发出,至少要保证PMH4的工作条件要满足!

网友:
同意楼上,查PMH4工作条件

网友:
晕。。。。刚才量得1631的7脚和28脚之间的阻值居然是0Ω,7脚和28脚相通是不是就说明H4坏掉了?搞不懂

网友(点评):
兄弟你看下图纸,7脚和28脚本来就是通的吧?

网友:
换1631试试呢?

网友:
TB工作条件正常后产生VCC3SW,PMH得到VCC3SW和-EXTPWR后发出M路开启信号到M路电压芯片。先查查PMH工作条件吧。

网友:
tb在接到vregin16供电后,rc振荡,复位自身完成后由59pin产生vcc3sw。
vcc3sw给pmh4供电,并给max1631提供总开启。
max1631在收到供电和总开启后,会在21pin产生vl5给激放电路供电,并在9pin产生2.5V REF
pmh4接到vcc3sw的供电后,会输出3v_son和5v_son去开启3.3v和5v。

网友:
看看南桥是否正常啊

网友:
图纸是你最好的老师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了  后来查到H4的71脚和72脚没给1631开启信号,短接1631的21脚和7脚,3M5M出来了,南桥烫的要命,估计是南桥坏了,而且公共端的电压通电后要1分钟左右才会慢慢出来。换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