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笔记本电脑故障求组

楼主(2011-03-04):
新接到联想笔记本K41,,故障为连续自动打字a  把笔记本键盘拔掉也是一样自动打,硬盘已经格式化和重装过。。求组有经验的高手帮忙,在线等。

网友:
查下键盘接口的线有没问题,再者就是换个K/B芯片(一般是EC)

网友:
换个键盘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查键盘接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