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220怪问题。

楼主(2011-03-04):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我点了下,电源灯亮一下就灭,只接电池也是如此。跟客户说主板问题,报价300元。客户同意修。此机是AMD CPU所以拆机以后,先把CPU拆掉,上假负载,结果上电正常,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怀疑CPU坏,找一个相同的CPU 闪龙3600,上电,跑码正常。心里一阵高兴。心里想CPU就这么容易坏吗?把原来的CPU换上,居然也跑码正常点亮。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已经试机一天,原来的U都能点亮。现在不敢让客户来取,怕有问题。请各位朋友帮帮忙。

网友:
u坏额,我的 一台DELL 第1次开机OK在开就不亮了,结果U坏,我都郁闷了几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我换回原来的U点一天都正常呀!

网友:
有可能接触不好 你就放心给客户吧 要不就返修呗现在你这样靠着还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网友:
是的。我现在点一天也没问题,再点一点,如果没问题,只能给客户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过这样的问题,那是笔记本T61的开机时亮不时亮,以为是显卡检测卡一测一开始不跑码,把U从查一下就好了再也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