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478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1-03-04):
一客户来一杂牌478,说是不显示。我上电一看,马上断电。查cpu主供电,一场管挂了,换了再开,到C1。上内存,不过。猛清内存旁边的杂物。。。。n分钟后。无果。再测内存供电。一场管电压偏低。换后ok.
为什么会有再个问题同时出现呢?
cpu

网友:
感冒和发烧一起,也不是很正常吗,再说它是杂牌的。。。

网友:
呵呵.楼上说的太对了..我试过一次换了4个MOS才解决问题.

网友:
那大家猜猜是先坏主供电还是先坏内存供电。谢谢。哪个引起的??

网友:
猜是主板供电先坏,就遇到过一次,嘿嘿

网友:
就是一批廉价元件不可靠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