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0S屏幕更换

楼主(2011-03-04):
接修一台HP6530S笔记本,开机屏幕闪烁,有亮线,拆机查看型号为LG生产的LP141WX3 TL P2 ,现在在网上找到了卖家,卖家让我用AULP141WX3 代换原屏,请问各位大哥这个能代换吗?

网友:
应该可以换的啊

网友:
14.1宽 LCD 30片插的 普分屏 代换 没问题的。  拿到屏后注意看看是不是还是LP141WX3的那批问题屏。 我就遇到过 ,买的时候说不要这种屏 卖家装作没听过。我再三交代 结果发来屏没商标 也没注明型号。当时大意就当台湾品牌的屏了,结果一个月后 屏全部亮线。     咋了两个客户。

网友:
呵呵~~可以代换~

网友:
都是141的!100%可以。但这种屏可能是出厂时的缺陷吧!都是屏出亮线和钭动!不知道我没有人能决绝这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