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无背光求教

楼主(2011-03-04):
机器摔过,拿来的时候外接VGA正常,内屏有图像无背光,替换法确认高压条屏线都没有问题。JP1上1脚有19V电压,3脚DISPOFF原来电压只有0.6V,更换D19后电压上到3.3V,但还是背光不亮,改通用电压条用电池没问题,用变压器无法上电。求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没有,它还缺一个自荐电压

网友:
使用电池没有问题,用适配器不能开机,用示波器测主供电的波形看看

网友:
通用高压条用电池开机后接上适配器也能用,但不能关机,一关机就无法打开了。是不是板的IO控制芯片有问题呢。不过用原配的高压条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暗屏啊。晕死了。另外JP1的4脚6脚无电压

网友:
查四脚和六脚

网友:
你有没有查一下灯管呢    外接一个灯管看看

网友:
和灯管没关系,直接从旁边飞了个3.3V到JP1的4脚,搞定了。摔过的机器是麻烦,本来不会看图纸,硬着头皮看了好久才搞定,也算是给了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
研究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