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偏红

楼主(2011-03-04):
CRT显示偏红。按一视放板又好,过一会它又偏色,又按,又正常了。过一会又偏色了。强晕。。。有办法吗//??/谢谢。。。。。。。

网友:
看看是虚焊还是管座接触不好啊,先补下焊吧。看电子枪电压正常不,正常就换个管座试试。

网友:
对尾板进行补焊处理。

网友:
看一看VGA线是否不良,用表测一下.

网友:
全面补焊,绝对是松动引起的

网友:
我的显示器,颜色偏黄,补焊了管座,还没有测试,不知道好了没有

网友:
补焊一下应该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