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CI945PA档45

楼主(2011-03-04):
有块盈通的主板,上电诊断卡档45!不到一分钟自动停电!

不上内存档E0!呵呵!

不知是那地方出了问题,行家指点下!

网友:
我认为是北桥虚焊不成再bios.

网友:
期待这板的答案啊!感觉不是NB也不是BIOS!LZ先换跟内存试下!

网友:
我也遇到好几个这样的问题了 E0 04   ,我其实有一个是换了 9214好的。别的加焊北桥  无果 就扔了。 没有功夫换。 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
以前碰到过刷BIOS就好了的,也碰到过怎么也好不了了的,同样的代码,不同的主板有不同的故障点

网友:
是啊!!现在好多主板都修不好  !有一些还挺新的   可惜啊!!

网友:
量下时钟总线,  内存到北桥的线路。
不行的话就报废

网友:
对于NV的桥要注意32.768KHZ是否正常。

网友:
这样的板子扔了可惜,45代码原则上是跑过内存,显卡开始工做,显卡不能正常工作,可能是内存没交接给显卡,或显卡未动作。首先使用独立显卡查看是否档在45,其次更换内存条测试,并将内存条放入不同的DIMM看诊断卡是否均档在45,如果是建议楼主按照我的步骤测量一下:
1.检查内存供电,1.8V,0.9V,3.3V是否正常,
2.检查内存clock是否有电压
3.测量北桥电压是否正常,北桥电压
4.测量DIMM到北桥的数据线,地址线打值是否正常
5.以上都正常建议更换北桥。

网友:
今天有一片富士康945主板,诊断卡档45,竟然是南桥坏了,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