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5560开机不显

楼主(2011-03-04):
ACER5560开机不显,开机电流从1.5跳到1.3不动了,各路电压都正常,内存换过,BIOS也刷过,还是不显,手按北桥和显卡都不显,显卡用的是ATI的,没思路了,请同行帮我分析

网友:
有同行说还是显卡问题,但这个显卡是ATI的,而且外接也无显示

网友:
外接不显示不表明显卡没问题

网友:
应是显卡之故,ATI的并非不坏

网友:
打波看看具体跑到什么程度吧。确定后再决定下一步,不要轻易做bga。

网友:
先把显卡加焊再看看撒

网友:
过了内存就加焊显卡试下了

网友:
没有其他的办法,达不到信号级,维修,就只能先换东西了,我本人水平不高,一般对这种维修就是靠经验了,看可调电源,跟具你这个情况,先换个显卡看了ATI,坏的多 需汗的少,个人看发

网友:
同意5楼的看法,用示波器打个波看看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你先看一下有没过内存,用示波器。然后再看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