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1 。A2

楼主(2011-03-04):
刚接一技嘉,有保修的。测电压正常。跑A1 。A2。是双bios的。刷bios后无果。现在客户叫赔了。怎办?
刷BIOS

网友:
把主从BIOS都刷一遍试试啊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 你应该先和顾客商量好。
但是是人家拿去报还是要修,给他说做维修的没有100%的把握能好。
我们只能尽力 同意就修不行就给人家哪去报去
技嘉的版子BIos是容易坏 但也不完全啊。插个喇叭看是不过内存还是CPU。?

网友:
把俩个BIOS对换下看看呢

网友:
这又没有焊过的痕迹。为什么 要赔呀。楼主可以按着主板的型号把两个BIOS都刷下看看,或者直接让他拿走算了。这样的客户麻烦

网友:
他本来就不亮,你刷个BIOS还是不亮,给他陪的什么?这道理就是讲到天上也讲不通的。理直气壮的事情,你理他干嘛。真是的,还没有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