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5s换显卡不亮机

楼主(2011-03-04):
ASUS X85S拿过来时花屏,我加焊了一下显卡,不亮机,电流1A回到0.85不亮机,ATI216-0728014为显卡型号,以为A卡加焊坏了,重新定了一个显卡,焊好后只有0.8A不动了,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再焊了,有没有搞过这种机器的朋友,提示一下思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掉件了,还有焊点怎么样

网友:
确定没掉件,焊点完好

网友:
内存,北桥

网友:
主要看一下U跑到什么地方了 过内存了没

网友:
是内存没过,我想我只动过显卡,以前还高机的,所以就搞显卡,按住北桥过内存亮机了,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
那是做显卡时把北桥搞虚了?

网友:
独立显卡板吧?显卡板下是不是还有个北桥啊?
是的话就把北桥加焊下,如果显卡还是好的话,应该ok了
这似乎是个通病。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有可能是板材坏了,爆层了吧

网友:
板材坏了也有可能啊,

网友:
北桥重做,全部搞定,已装好机测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