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 1000 掉电

楼主(2011-03-04):
这个机器拿过来有时0.3,有时0.7左右掉电,我用手按住南桥不掉电能开机,于是加焊南桥,故障依旧,取也来重做南桥,OK,亮机了,全部装好电池没装,进系统都正常,玩了一会发现没问题,关机插上电池,再开机故障又出现了,0.1,0.3掉电,再把电池拆掉,拆到光板都还是掉电,运气真不好,搞的自己都没思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讲说 这机器一般是6150的问题呀 你用风枪吹吹6150看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哪个地方的电容漏电,主要看看CPU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查电容就很不好查了,回为现在不放CPU都掉电,郁闷的一天

网友:
是不是还是南桥啊??

网友:
看看掉电的瞬间是不是没有产生cpu核心供电啊?
如果是就修硬启动电路吧。

网友:
再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的问题多啊,重做北桥包好。 是你在做南桥的时候,北桥热了就能显示了

网友:
还是从做南桥

网友:
摘可南桥,重植,
注意C壳铝片的绝缘

网友:
注意看下是不是南桥外围和南桥反面有没有电容电阻空焊的,最好都补焊一下

网友:
这机器北桥易虚汗,上面的贴纸一定要贴好,无线不能用也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是摘掉重植的,重植后亮机了的,现在重植6150了,0.1掉电,故障依旧

网友:
那个一般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