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bga焊台的温度

楼主(2011-03-04):
常用220。但小桥用180,但180没过两个月又松了,用200又挂。怎么着?如何设置温度曲线呢??

网友:
用200就挂?是不是你的BGA焊台有问题。

网友:
温控肯定不准、200不可能挂的。做桥前把板子烤一下。

网友:
用的土炮吧?
其实用什么曲线只有自己才能知道.要不停的摸索不停的调试的.
比如夏天适用的曲线到了冬天就一不定适合了,因为天气温度不一样;
同一季节适合北方的曲线到了南方就不一定适合了,因为空气温度不一样;
同样还有使用环境的空气流量也会影响曲线的效果....等等这方面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只有自己不断的摸索,不停的总结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曲线.

网友:
200不会挂的`我一般都是240的`

网友:
环境温度影响太大了

网友:
我的温度设置是下215      上190    预热150  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