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kingston的u盘能识别

楼主(2011-03-04):
一kingston的u盘能识别,但大小是0,加焊磁片后,无果。怎么着?

网友:
加焊是不行的,如果量产还不行,那就是你焊接坏了!

网友:
谢谢。但我不会量产。以前也搞过一下,但发现量产教程和量产软件实际操作不同。

网友:
加焊,换板子。量产。

网友:
晕,量产比加焊简单多了啊。。

网友:
没东西就量产吧。。。

网友:
用ChipGenius301查下主控的型号(能拆开看型号更好),然后针对型号下载量产工具,直接使用默认参数量产试试看。

网友A:
那要是数据恢复能恢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是数据恢复能恢复出来吗

恢复数据肯定是无望了,
做最坏的打算,
量化不行只能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