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17寸CRT显示器,在电脑DOS下能显示,一进到系统就自动又关机后又自开,但是

楼主(2011-03-04):
飞利普17寸CRT显示器,在电脑DOS下能显示,一进到系统就自动又关机后又自开,但是屏只闪一次光,这是那里出问题,当是显示器的VGA头是客人把其中两个针搞歪和短接了,后我搞正后以为可以了,但是进系统就不行的.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问题。 或者刷新率。

网友:
分辨率 ,刷新率 这两个不用考虑,因为已调过了,也是一样.

网友:
刚才再试,发现只有800*600可以有显示,一到1024*768就自动关机开机屏一闪一闪

网友:
电阻3655和 3656 分别是150K 和180K烧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两个电阻都没烧黑了!请问您是怎么判断的呢?还忘多多指点哈,我也多学的经验!

网友:
在板后面有标出来

网友:
800*600正常,寻有可能是CS电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