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点屏是花的~~~~【有图】

楼主(2011-03-04):
    下午去电脑城买了张通用驱动板,电我的14.1寸宽屏显示器能显示图像,但是是花的,完全不晓得为什么,有图,在线等高手指教,关于通用驱动板的使用方法也可以发过来哈···谢谢

网友:
1. 再换个点屏文件看看,2.确认屏线没问题

网友:
哥哥,我用的通用驱动板,还需要去换文件吗????30针的屏线能通用吗??

网友:
查下屏线吧,vga到驱动板的也要查

网友:
看起来像是资料不对导致的!你买的时候没有叫他给你写资料吗?

网友:
程序不对, 2621并非万能板,有些屏也要刷程序

网友:
这板不是万能的,而且适合大部分正屏,宽屏很容易程序不对

网友:
建议换程序试试

网友:
看上去像是屏的驱动板烧毁了,是不是屏线插反过?

网友:
我看你的跳线好象跳错了,应该跳1234脚,选15宽屏单6。附图给你。

网友:
还有屏电压跳线要跳在3。3V上面哦,不要弄到5V上面去了,注意!!!

网友:
lz 怎么说通用板 是板子通用 又不是程序 通用。程序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又学习了,,我下午去电脑城找卖板子的老板帮我试试看,到底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还有9#的大虾说屏线是不是插反过,我的回答是YES,经常插反,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插,呵呵···不晓得屏线上的小点标记究竟应该对着谁,现在好了,烧了两个驱动板了,,下午去找专家,顺便学习学习,,再次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网友:
呵呵,点屏风险大啊,如果没有对好位置,烧屏的概率也是有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经常插反不烧屏吗?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2621不是(萬能驅動板)有些板是需要(燒錄程式)的
祝好運(時常差錯屏線)

网友:
是程式没有烧好吗?等你好消息。

网友:
通用驱动板烧了吗,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