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装系统显示屏的一半

楼主(2011-03-04):
近几天接了几台老机装系统。装好后就只是内框显示{就像回字一样,只有里面的那一个口字有显示}。以前都有过,调整分辨率就成了,现在没辙了。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我是小菜:显卡、驱动。再就不知道了...

以前我也见过,自己的电脑,四周是黑的,中间方框里桌面。重启系统好了,最近没遇到。

网友:
楼上兄弟是装系统就好了!我还是建议LZ先重新装个系统(不装以前一样的)!要不就下个显卡的驱动在试下!也有可能是驱动没对导致的!

网友:
还是驱动不对

网友:
谢谢楼上,但不至于连装几个不同的系统都不成吧。不同公司出产的。

网友:
补下驱动看看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装下

网友:
这个问题也遇到过 山寨本 知道是驱动 问题 但换了几个系统盘 也没解决

网友:
不推荐最新系统,建议装XPSP2以前的系统。或者找旧的驱动,对应电脑出产日期段的驱动,应该没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