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暗屏维修方式!山寨本

楼主(2011-03-04):
接到一台山寨苹果的上网本,故障是暗屏,测试了软件没有问题后,我就拆了,拆开后一看原来是LED 的,我顶。。。这东西可是一直都没有修过的啊。。难倒是屏坏了?还是高压坏了。。我这里只有测试LCD的工具,LED修都没有修过?不知道如何下手!请网友支招!

网友:
直接更换F2

网友:
老康太过于神奇了吧!没说型号就知道哪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是什么意思 明确点的 我手里有一个 ACER的4525的本 也是暗屏 开始的时候是不亮 后来加焊北桥 亮机了 装上之后就暗屏了 具体介绍一些 谢谢了

网友:
老康说的也有道理里,我今天修了一台宏基的上网本就是暗屏,拆屏后发现F2的保险坏了,同时给其供电的一个四方形共计16脚的芯片(这芯片都是用代码的,什么型号也不知道,上面只有一个代码6FT2)很多脚对地短路,怀疑其烧坏,后拆下该芯片再量短路处不短了,刚巧手里面有个山寨坏屏,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芯片,于是乎直接换了,结果还是不行,后来干脆把主板也拆了,在主板屏线接口处有一保险也烧掉了,换了后开机OK!

网友:
老康是说板的问题!那么如果是LED的问题怎么修呢?还请高手门前来指点哈!

网友:
LED屏都是几组发光二极管串联起来做背光,主要检查升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d采用的是多路串并联,坏一个不会整个屏坏的.

网友:
直接换个屏不就得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你厉害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教下LED升压的思路啊

网友:
前几天有修到一山寨本也是LED屏的,屏时暗时不暗,没有搞好

网友:
换屏搞定了

网友:
屏上的触发信号可能有问题,需要高电平打开~查查看,我修到这问题,强制给个电压就行了~

网友:
换平就好,修平电路没资料很不好搞

网友:
LED 的屏暗80%烧保险,

网友(2011-04-03):
求液晶屏的维修资料       如图纸之类的

网友:
保险坏的多,也有的是电压没有引起的,

网友:
上次修过 升压电路 的升压管坏了的

网友:
led 暗屏的基本上现在都是换新的 有搞定的 来个图说明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