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2159开机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1-03-04):
hp q2159开机亮一下就灭。是灯管的问题吗。灯管测试都可以点亮?怎么去保护?还有这个显示器有没有通病啊 谢谢

网友:
不是灯管    高压问题吧

网友:
测下高压板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2者  都有可能 只有拆开检查下

网友:
檢察電源和高壓板

网友:
电源及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