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Q1400 无电流维修 分享

楼主(2011-03-04):
品牌:神州
机型:Q1400
故障现象:不加电。
感谢: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6811贴子里的 小徐维修超 提供的图纸

机子接到手里插电源(维修电源)无电流,客户有反映电源适配器烧掉(修好后才说)。拆机量得19V有,开关上有19V,按下开关电压有跳变。
修神州本本有点少,心里还是虚的。到处量了对地击穿阻(感觉是供电IC)感觉都正常。唯有U2接出的一个电感,对地只有56左右,感觉有点供,拆了二个大电容(不晓得电路,没得感觉),阻值还是一样。感觉这里有问题(把这个电感做计成了待机3。3V)。
量了半天,发现接的地方有点多,南北桥全有(后来看了图纸才知道是1。8V)
在站上找了图纸下载下来,打开看了下,没得头绪,也没找到3、5V待机电压(心里比较急,没有详细看电路)。
心里想就按开关上的电路找吧,查到开关上的信号接到Q11,量了下,只有G有电压,S、D无电压,按以前的维修思路,D极无能如果何都有电压,量了下对地值,不短路,又量了下R111,另一端无3。3VA,又查到U4(U4产生3。3VA电压),U4的输入5VA没有电压,又查到U2(产生5VA的电压),量到有19V输入,VL只有1点多伏,
量了VL的对地击穿电阻,有560左右,没短路。又查到U1是输入19V有,接地OK,心里,对地有那么高应该是OK的,先试试运气换下U1试下,更换后,有VL 5V输出。电流为0。08,看了下电流,已经开机。又量了下拆下来的U1,没量到有短路。
装机,测了全功能OK。

网友:
你的神机修好了,我的换板了,,郁闷

网友:
神舟的确实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