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MN6SI-RL数码卡跑一直跑3E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3-04):
不显示,数码卡跑3E,求解,谢谢
不显示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LZ可以说清楚是从哪个代码跑到3E的吗?以前有没有别人抄做过~!

网友:
换内存试试吧?我同样的问题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 大家才好给你出出主意啊!

网友:
一插上数码卡通电就跑3E啊,一直是这样,不显示啊

网友:
内存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上错CPU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
.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下~~~

网友:
bios CPU 内存 或者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