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肤浅的问题 内存不适配

楼主(2011-03-04):
有个很菜的问题,如果某主板支持ddr800内存条,若安上ddr533的内存,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呢?能不能点亮,诊断卡代码跑多少?请过路的大侠指点一二。呵呵。。

网友:
等待中,有类似经验的请指教

网友:
跑马正常,自动降频至533

网友:
那应该是可以开机吗

网友:
当然可以开机!

网友:
会认最低频率的为标准!可以点亮并且没有任何问题的!除非你条子本身有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我应该能知道些,现在G31、G41的主板 533的基本开不了机,支持AMD的主板533、677、800的都能开机的。

网友:
有的频率不匹配的会跑C1

网友:
频率问题不大,只要是二代的,主板会自动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