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芯片自身会不会短路

楼主(2011-03-04):
今天闲着无聊 把以前一块9500GT显卡 那出来修! 先打了下 MOS对地 发现显存供电对地04! 核心电压1。2V!显存芯片电压忘记了! 只有2片显存   下面那片显存发烫 上面一片没温度!就先拆了 下面一片 显存!MOS 对地上到70 上电试了一下 发现上面显存也发烫 就把上面显存也拆了 MOS对地已经到109了 上电测 显存供电已经是2.02了!期间没拆显存 上电可以听到嗤嗤的响声!

我想问下显存芯片会不会自身短路引起发烫  还是显存芯片连锡短路发烫  还是其它上面原因!GPU短路会不会引起显存发烫!

还有一个疑问 拆除掉一个显存是不是此时不能上电 上电会烧其它显存 就像我上面那样 一开始下面那片显存发烫 上面没温度 后来拆掉下面那片通电 上面那片叶也发烫了!

网友:
进了学习一下,可是还没大师发话

网友:
像这种大多是显存自身坏的,必须得换,BGA不会引起显存发烫

网友:
我也修过网吧里面好多这样的显卡。全花屏。手模显存发热很厉害。然后更就这些发热的就好了。

网友:
显存自身也会短路吧!

网友:
    显存当然会短路。对电源来讲,所有的显存都是并联的,并联支路的电阻小,电流就大,所以那哪个显存短路严重,它就发烫,此时电压可能被其拉低,故其它的就不一定发热,等你把这篇显存拆了。要是还有其他显存也短路,自然就该别的显存发烫了。
    核心与显存的连接都是数据、地址、控制这些信号线,没有大电流,不会引起显存发烫的。

网友:
显存本身当然会短路,而且用万用表以可以量得出来,GPU短路一般不会引起显存发烫;拆掉一个显存是可以上电的,只不过你上面一个显存已是短路的。

网友:
显存短路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只是相对于GPU来说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