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保险管做小直流电流表的分流电阻

楼主(2011-03-04):
电子城购得一块小直流电流表头,忘记买分流器了,用了几个电阻都不理想,于是就用保险管一个加一个的累加实验,当加到第6个时(可能不同厂家的电流表用的数量会不同),感觉效果可以了。用了6个4A的保险管串在一起并联到电流表的接线两端,用了一个1A的串到电流表正极做保险用,焊好后用热熔胶固定在表头背面,虽然小电流表不值钱,但是用起来感觉特保险,因为背面全是保险管,呵呵。
看图:

网友:
用漆包线在1兆欧电阻上绕制比较保险,电流还可以更大些,充分发挥小表头的应用范围.

网友(点评):
不知道行不行,回头试试。

网友:
精度怎么保证,如果过流了但保险未熔断,阻值变大呢?

网友(点评):
增加或减少保险管个数调整精度,过流是不是先烧断1A保险?

网友:
楼主,实际分流器的选配是这样的:先在小表头两接线柱上加可调电压,当表针指示满刻度时(你这个是30A),看所加电压的读数(伏),用电压读数除以30A得的就是分流器的阻值,自己绕制个就可以了.或买个成品.

网友:
精度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