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高手笔记本内存正8颗反8颗是什么顺序排列的

楼主(2011-03-04):
请教高手笔记本内存正8颗反8颗是什么顺序排列的,这条可以亮但会蓝屏,用RST,USB 测试报错第2片和第7片错,但不知道笔记本内存是怎么数顺序的,请高手指点一二!!为感

网友:
没看到图片,不好确定。你可以根据PCB走线判断。

网友:
一般是上排1357下排2468。

网友:
拆掉排阻哪个发红就是哪个

网友:
楼上的太强了.正解!!!

网友A:
这个方法对有些板不行,我碰到一板,排阻不是连同一芯片的,这板的排序是
1        2     3       4       5        6    7     8
反1  正2   反3   正4   反5    正6  反7   正8

排阻分别连着正反两颗IC

网友:
受教,多谢各位!!!!正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对有些板不行,我碰到一板,排阻不是连同一芯片的,这板的排序是
1        2     3       4     ...

对,这也是常见的
基本上笔记本内存就这两种排列。
难点不是ic排列,是对应rst测试出坏位后,ic没坏。但对应坏位走线和排阻准确定位才是难点。
比台机的更难。不解决很难做到补pcb过孔。
现在没有利润,笔记本内存没有心情全部对应测试出来。台机以前已经解决比较简单

网友:
笔记本货不好出,我全部把笔记本颗粒搞下来加工成台机内存。。。

网友:
对,又长见识了

网友:
RST的检测界面中显示的数字与内存的64条数据线是一一对应的,先判断是那几条数据线上的数据有问题,再寻找数据线与芯片的对应关系。
如果是SOP封装,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个个都是高手学习中

网友:
手中正有一条要学着修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