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有心人,新人动手维修的第一台液晶!

楼主(2011-03-04):
一直以来自己都是业余学习维修的,液晶也是,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但对着出故障的液晶却没有维修思路;刚接一台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灯闪;拆开发现里面是电源一体版二合一的,上面有三个36V470的电容爆了,于是心中暗喜;换了应该就好的;结果更换之后,开机,灯是不闪了,但黑屏;于是幻想结束,开始检测电压,发现有两处烧黑迹象;所以干脆直接用手中的通用
一体版代换,代换下来开机,他奶奶的怎么白屏了。然后开始检测电压,检查下来都正确的,开始郁闷了;然后测测屏,看是否正常,结果正常;这时更加郁闷了,按常理驱动电压正常,屏正常,应该是可以正常点亮的!最后发现时驱动板的屏线接口有问题,重新压紧OK,结束!给新手一个建议,维修千万注意细节!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我还没有修过显示器呢,不过以后也会修理的。

网友:
同是新手,恭喜楼主!

网友:
细节很重要,一定要认真才行

网友:
好的开端!希望楼主百尺竿头.

网友:
呵呵  我也是刚刚做维修!!让我学到了一点经验!

网友:
好的  开始

网友:
新手真多啊 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認真檢查就會找到故障點
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 高压笨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同样的看法。

网友(点评):
哈哈!新的一年头像改了,也希望朋友在兔年有个好的开端,不要衰,要奋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此显示器有两处故障,一处就是高压板高压部分烧坏,更换后发现开机白屏,于是分别测电源给驱动板的5V ,3V,1.7的工作电压;在电压,屏电路都没问题时,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点亮,但如果不细心检查,很难查出故障点;因为引起白屏的原因比较多!

网友(点评):
白屏首当其冲检查屏线,然后屏保险,先不用检测驱动板,能开机说明驱动板已经工作了

网友:
其实开始都是比较难的,我放了好久,在没有修好的时候,晚上做梦都梦见修好了;被问题困惑了好久!

网友(点评):
作维修的都是这样,当问题迎刃而解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确实是爽!记得你第一次独立修复一件电器时的感觉吗?无法言表!!!!!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细心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年新气相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白屏 控制 接错没啊,

网友:
看来还得注意接口问题,我修过一台也是这样,量电压时候把那金属接口压下去了,也就正常了。

网友:
喜欢被问题困惑
同是新手共同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仔细勘察,连接都正确的,现在拷机3天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