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上电0.53A 跑E1,不过内存,各供电都正常,没有:-DRAMRST

楼主(2011-03-04):
X200  上电0.53A 跑E1,不过内存,各供电都正常,PLTRST,CPURST都正常,就没有:-DRAMRST
换过北桥,刷过BIOS,测量主板上内存下面的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没有异常(没有假负载),
这款机好像是用一条内存要用DM1那槽,怎么插都不行,用两条也不行。
此机器这前有进过水!
有那位兄弟知道是什么问题呀?
原本是AC82GM45的北桥,换成的是AC88CTGM,卖桥那里说是通用的,不知是不是的呀?

网友(点评):
开玩笑吧,这怎么能通用呢?北桥怎么能随便代换呢?

网友:
这个机子我刚才装了一个系统,机子很新很漂亮,运行速度非常快,迅驰2代,安装过程轻松愉快,所有驱动一次装全,机子还在我手里,楼主好好研究吧。

网友:
是呀!这机器配置很高的!客户很急用的,我现在都没有好的办法了!那位帮我指点下呀!

网友:
外设、EC也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gm45的北桥很难换的!确定换好了么

网友:
楼主要可以把图纸共享下吗?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机器,一个内存槽坏了

网友:
图纸论坛有。哎呀,我说速度怎么那么快,原来是GM45,我还以为是915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桥基本是没有出现过问题的!

网友:
不过内存本来就难修点了,何况是进过水的机器那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GM45桥有什么技巧么?
我怎么用风枪吹珠总是连了,而且风速才一档啊,希望大哥能指教下

网友:
做GM45桥有什么技巧么

网友:
内存的reset是北桥发出的,查下线路有无断线,如果没有就加焊或者重做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风枪成功率肯定没有BGA返修台那么高呀。用BGA做桥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
同意12楼的,进过水的机器一定要仔细看,有没有断线 及过孔有腐蚀发黑的,一定要量一下通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