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通用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1-03-04):
有台三星显示器它是高压和电源2in1板的  高压部分坏了 要更换通用高压板  但就是电压源有17V  想接个下拉电阻拉低到12V  请问这个下拉电阻要几欧姆的比较合适呢?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12-20V的高压条

网友:
用下拉电阻得到的电压不稳定,还是用一块耐压值20V的通用板好了

网友:
不建议 降压 因为普通降压方式功率不够  如果买电流大的降价模块  还不如买个电压高点的高压板 这样更稳定些

网友:
估计是虚压带负载会15V左右

网友:
我买的高压条全是高耐压的,15块左右。10块左右的高压条不是没有,但是做工和耐用方面确实有点差距,反正只差几块钱,你不如买好耐压高功率高质量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拉低.可以接的不会烧高压板,你接上高压板后电压会自动降到12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那样是可以用 但用不了多久高压条就会挂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用好一点的高压条比较好。。。。用时间长一些。

网友:
新手想问一下什么牌子的高压条好啊

网友:
你可以分压得到12V的电压, 接2个电阻

网友:
用个管子,7812,接一下直接稳到12V,就完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