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换电源高压一体板花屏

楼主(2011-03-04):
     刚开始试的时候还可以,弄好装上花屏,查了好久没找到原因,屏线擦了N次。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驱动板和电源供电的电压看看~遇到过一个三星的就是开始花屏~烧10分钟中就正常~是驱动板部分供电的滤波和电源供给5V滤波有问题

网友:
花屏主要考虑显卡,与电源电压有关,驱动板工作.

网友:
检查 下你的线 那里有没有弄好的

网友:
很可能是驱动板烧屏片的问题 我见过杂牌的驱动板烧京东方屏片的  很郁闷 当时来回的损失个几十块 最后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屏線母座 檢查有沒有斷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