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逸彩8400GSMINI256M开机黑屏的问题

楼主(2011-03-04):
             如题,,本有一块七彩虹逸彩8400GSMINI256M的显卡,,在没换上散热片之前用的很好,,,昨天偶然用GPU-Z检测了一下温度是56度,,和其它机子的温度比较一下,感觉还是有点高。。所以就换一个超频三的显卡散热器去用,,在拆原装散热器过程中,,由于原装散热片是以黑色的海绵和显卡背面电路板紧贴在一起,,,所以只有先用电风吹先稍为吹一下。然后我就用剪刀把海绵给剪断,,,,换了新的散热器上去,谁知道就出现了现在开机黑屏的情况,,,后来又试了几次和换回原装的散热片去试,,结果还是一样,,,,这显卡在没被我换散热片前还都正常用,,,难道这次又是GPU空焊???头痛啊,,,

网友:
可能是你把小配件弄掉了,你仔细见擦一下

网友:
这个现象比较难讲就是空焊的了。 先看看周围的元件有没有掉。然后把金手指多擦擦看。

网友:
关键部位的贴片电容、电阻没少吧。GPU,金手指。

我有块七彩虹镭风CF白金版128m,左上角掉了个贴片电解电容470uf/10v,右下角旁路脱落一个小的贴片电容。
可是也能开机,正常,穿越火线也凑合。
决定还是都补齐了再用吧,信号更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显卡发给基地修了。。今天修好发回来。。。GPU空焊了没错,,不过做N卡的GPU。。至少给我做,,我是没有多大把握的

网友:
这种情况GPU空焊几率很大;查看周围有无掉件;用橡皮擦金手指。

网友:
一般先查掉件,然后再怀疑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