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朋友们帮我看一下检测结果

楼主(2011-03-04):
请朋友们帮我看一下检测结果是哪颗坏了,内存是DDR333  256M 单面,颗粒是HY5DU56822BT-J,检测图片拍不下来,自己画了一张

网友:
第二个芯片或排阻!

网友:
就是第二颗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2位朋友,如果上面的错误E字再往下移,结果也是第2颗坏了吗,为什么?

网友:
答案同上。。。。

网友:
不明白  我的检测仪不和着一样

网友A:
0-7是第一颗,8-F是第二颗,一直往右边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是第一颗,8-F是第二颗,一直往右边数。。

谢谢!0--7是第一颗,8--F是第2颗,一直往右边数 这个我能理解,但跟横的对过来的1--32M  32M---64M..................位置没关系的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基本可以说是没有关系,关系只是看你的内存是单面还是双面,如果你的内存是单面256的,那就是第二片,如果你的内存是双面256的那亮张图的结果就不一样了,第一张是正面第二片,第二张是正面第二片的背面面那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基本可以说是没有关系,关系只是看你的内存是单面还是双面,如果你的内存是单面256的,那 ...

谢谢你的回答,通俗易懂,终于有点入门了,向你致敬!

网友:
考虑第二个颗粒.先加焊下吧

网友:
看来原是要多多学习才行哦,10楼的弟兄多谢指点

网友:
看来要多多学习才行哦,多谢10楼的兄弟的解释

网友:
你的是双面内存把
第一次是第一面第2颗坏
第2次是第2面第2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