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为什么液晶显示器比CRT显示器更容易爆电容

楼主(2011-03-04):
我想知道为什么液晶显示器比CRT显示器更容易爆电容

网友:
正常来说 液晶的温度比CRT高些  从外观来讲  液晶体积小散热没有CRT好 所以爆电容的机率高些      己见

网友:
内部空间小。散热效果就差。

网友:
bao电容的很少

网友:
也可以说现在液晶用的电容质量很差,三星943系列08年前出的几乎台台爆,收钱爽啊,09年后出厂的电容全部换上好电容了,很少看见电容爆了,郁闷。。

网友:
但我见到的故障大多数都是爆电容,所以想问一下

网友:
成本考量 所以用(次級)電容 溫度也是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