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200 纸盒不进纸,手动可以

楼主(2011-03-04):
联想LJ2200激光打印机,纸盒不进纸,手动可以,湿布擦搓纸轮,无效,求解决方法

网友:
换搓纸板和轮!!

网友:
擦过还不行,看看搓纸轮是否动作,无动作就是齿轮组出问题,一般在上纸分离磁吸那

网友:
纸头有没有打皱,如果有说面知道哩有异物
如果没有,看看搓纸轮有没有动作
有动作,那就换套新的吧
没有动作,看看驱动搓纸轮的部分

网友:
你看那纸盒的齿轮转没有?

网友:
也有可能是导纸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