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摔机屏裂

楼主(2011-03-04):
HP 540摔机屏裂,待机电流0.03开机0.78。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
找个屏试试吧  0.78 没屏应该开机了吧

网友:
有的机器开机时要内接才会显示的哦!

网友:
键盘切换到外显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得到你的提示,那八,键盘,风扇都接上去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