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能设置成点波吗?

楼主(2011-03-04):
新入手的安泰信ADS1102CAL数字示波器,新手以前没有用过示波器,想问一下数字示波器可以设置成点波吗?具体怎么设,有知道的朋友们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知道不能打点波了,贴子关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有知道朋友说一下。

网友:
不能吧 都没有相应的按钮

网友:
谢谢无边版主,对了,还请问一下,为什么我每次按AUTO键时都显示两个信号源:CH1和CH2,而我只在CH1上接了探头,有什么办法能不让每次按AUTO键时不显示CH2的各种波形及参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无边版主,对了,还请问一下,为什么我每次按AUTO键时都显示两个信号源:CH1和CH2,而我只在CH1上接了探头,有什么办法能不让每次按AUTO键时不显示CH2的各种波形及参数呢,我的示波器型号是:ADS1102CAL

网友:
再按一下CH2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是连着按两次CH2就不显示了,可是挺麻烦的
我是新手,真不好意思还得麻烦你,我记得刚买来的时候按一下AUTO键只显示CH1的波形,而CH2是不会显示的,不懂我调了什么,连按出出厂设置也不行,现在都是两个通道一起显示,现在感着看着有一些不习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无边版主,问题解决了,原来是这个示波器比较敏感,我同事用的优利德的,不接地线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我的示波器原来放在家里时是有接地的,到了公司没有接地就出现了这种问题,现在下班拿回家就没有这种问题,等明天回公司自己整一个接地的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边大版,您用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波波?好用吗?

网友:
好像要设置成 X-Y显示

网友:
我的那台也是安泰信的,我也想知道数字的能不能搞成点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