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S800-vm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1-03-04):
ASUS P5S800-VM 故障:不亮机. 通电开机测试卡跑00.点下RST就D0,有时可以显示但过会就死机,重启就跑D0不动.压U座.北桥.南桥.无果,BIOS刷了几个版本也不行.当时发现I/O到并口的线路有几条断了,补回依旧.不知道那里原因请各位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
量一下各供电,时钟,复位啊

网友:
如果是单桥的话   我建议加焊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切电压-时钟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单桥.是SIS661FX

网友:
一前也修到过  主板背后被划了一道   补好还是不行  有时能亮机  有时挡内存最后没修好报废了!!还是个g31 的可惜了!

网友:
这种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的,不是很好修。
你打下CPU到北桥的线路, 南桥到北桥的。  看是不是有轻微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