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屏不亮

楼主(2011-03-04):
测量了屏的供电lcdvcc没有,还有高压的开启信号blon都没有电压。。经测量发现是从显卡出来的,但是加焊了显卡还是没有出来,是没加焊好,还是要换显卡啊,或是查查显卡的什么工作条件,请问哪位兄弟给点建议啊,谢谢啊

网友:
这本一般加焊显卡就能好  不好的话摘下从做

网友:
显卡是通病

网友:
绝大部分都是做显卡会好的,实在不行就换个新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的毛病,地球人都知道的

网友:
你要重做啊,加焊往往都不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换个新的还是把主板上的拆下来重植啊,还有显卡主要查那些工作条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啊,第一次修本,经验太少了

网友:
从做显卡,不行就换!

网友:
重新植株看看,不行就换个显卡应该能好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显卡

网友:
加焊不行 换吧!

网友:
hp 机器就这样,换就行

网友:
最好先外接一下看看屏是否有问题

网友:
冲作业返修,直接换改良显卡

网友:
遇到过屏线坏的

网友:
这台机子,一坏,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从新做显卡就会好了

网友:
dv2000 dv3000系列如果没显卡门,
其实还真是一款好机器,
除了显卡有问题别的好像故障率不高。

网友:
加焊不一定都能好,主板上的焊盘有氧化,加焊还是焊不上,取下植珠稳妥些。

网友:
这机子很经典,维修员的曙光。。   重植无铅球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才怪!可能你遇到的V3000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的等级不低哦。。。和技术有点差距。。。

网友:
通病来着的吧,除显卡还是显卡

网友:
要重做显卡

网友:
我今天就换了一块  是改良版的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用鲁大师检测温度还是很高  子有看后面会怎么样  希望好了  我的这块板板已经做过好多次;了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平时修的是主板啊,笔记本正在研究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重做都会好,显卡空焊的几率大,坏得少。除非你把它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