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KX-MB778CN激光一体机报错求救

楼主(2011-03-04):
我的松下KX-MB778CN激光传真一体机开机显示“呼叫维修2”不知道是什么坏了。求教老鸟们指点。网上查了下,类似好像说是激光器坏了!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说到松下真机,天天都在弄,我敢说句那激光盒不没,要么就有灰尘挡住,造成出错,还有使用差鼓芯也会造成错误。你试看吧。

网友:
激光器问题。可惜没有配件

网友:
你确认激光盒不行吗?有没折下来看看六面镜是否存在问题,我修过四十多台松下228,778机有好几台也是这问题,折下来搞干净就行啦,可能我幸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激光器,解决了,途中也有清理过激光器,但没用。。。换了个新的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