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050PV BIOS处丢了一个电阻

楼主(2011-03-04):
那位好心的弟兄告诉一下R221的参数吧。

网友:
这个真不好瞎猜,弄个103上去试试。

网友:
只有找同样的主板看一下是什么电阻,瞎猜可能会造成更坏的结果!!!

网友:
经常修板的,知道是什么功能有可能知道电阻多大。

网友:
看看这个电阻是不是上拉用的,是的话就直接上10K
不上的话能不能用,能用就算了

网友:
参照有关电路是102即1K电阻。。整板完好的,是去拆后挡板不幸碰落。放上1K。。还是无效。。所以想到求助。R221到底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