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500bios 密码!

楼主(2011-03-04):
dell e6500 开机出现系统密码!机器很特别是在波兰制造的!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可以破解!

网友:
汗,LS的也菜了吧?BIOS密码都进不去你还能重装系统?

网友:
write down  the service tag in this .i will send the password for u

网友:
#CM4GL4J-2A7B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密码找到了!但该机为法语键盘!输入是按法语还是英语???

网友:
the keyboard should be "QWERTY" Key Board.By the Way the password is

网友(点评):
还是garyuk大公无私,支持你

网友:
the keyboard should be "QWERTY" Key Board      QWERTY键盘?这个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