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 150 作系统蓝屏

楼主(2011-03-04):
旭日 150 作系统蓝屏 换内存 硬盘 还是不行 能G进去 但恢复到第三步时就蓝屏 代码每次都不一样 50 e0 ....
硬盘

网友:
清理下 U 换纯净版的 无驱动的 系统

网友:
内存槽排容上的电压肯定在跳.加焊PU22和它输出端的那个大电容.再不行加焊内存槽排容.包你OK.

网友:
应该是楼上所说的那样,我有修复过

网友:
用纯净安装盘试试。

网友:
50 是硬盘 有坏道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是对的,我放了好久的150修好了,谢谢

网友:
垃圾本问题真多,我加焊了顺得装完系统,可重启进系统时不断重复启动,晕倒

网友:
又出现新情况 蓝屏关机 在开机屏只有背光 死机装态 重起6次才正常

网友:
这叫一波三折,这本子修得也太辛苦顾吧

网友:
不装驱动看能不能进系统,然后一个一个装,不行考虑一下cpu供电

网友:
今天从植了下北桥 还没验机呢

网友:
这款机器容易内存旁边的电容虚焊吗

网友:
我碰到过的旭日150一般是CPU背面的ADP3205容易虚汗,出现开机不显示

网友:
旭日150的桥容易开焊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看看

网友:
加焊cpu供电 ADP3205

网友:
很有可能是 桥引起的故障 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
北桥换完了 验机一天没有出现问题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好东西,我的方法是CPU复位出来了就做桥,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CPU复位
是什么意思啊 是指CPU工作了吗

网友:
是指北桥发出的CPU可以工作的信号,这个信号出来CPU就开始工作,CPU工作了就可以用跑码卡了,你的机器都跑码了,干桥成功了,不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明白了

网友:
做了北桥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