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一天啊。 为什么 我做显卡老爆芯片啊!!!

楼主(2011-03-04):
今天修了一个NEC的笔记本。显卡虚汗。ATI RS600ME的显卡。用CF360.输入无铅的曲线。加焊完成后,用万用表测显卡上有电容好几个都是0了。晕啊。。。WHY?

网友(点评):
无铅的吧,很多细节,我注意到焊膏不好也很容易爆,有些焊膏温度到160就开始挥发,到了无铅的熔点的时候,助焊剂已经挥发差不多了,可以看到芯片西面的锡珠都没焊膏包裹着,温度到的时候锡珠不融化,受热不均就挂了

网友:
这和人品没关系,这是我买来cf360做的第一块笔记本主板。。。

网友:
天气变暖了,你的bga曲线差不多也要降低了,不然很容易爆的。

网友:
你那工作的地方潮湿 要放到烤箱烤几小时 我们这干燥 从来不爆炸

网友:
你把测温线插到芯片底部监测一下看,实际温度是多少。

网友:
呵呵。显卡阻值0的话不代表显卡挂了呀,有些阻值本来就比较小的。

网友:
阻值再小也不能为0吧?

网友:
好几个为0     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买个烤箱,要放烤箱里面烤半天,一个晚上才行。

网友:
又订了一片显卡。哭 啊。。

网友:
刚买 BGA,要用料板试试,看看温度怎样,可以调调曲线,降低一点

网友:
新的bga焊台的话最好重新把温度整定一下,也就花个十几分钟的时间,我的cf360下雨天不整定的话,拔芯片就有掉点的危险

网友:
你买的CF360多少钱啊?

网友:
一个烤箱要多少钱哪?

网友:
NEC的我加焊的都不跑数了,给别人搞了,唉,自己技术不到家真麻烦呀。

网友:
ATI的显卡是要小心点,英伟达怎么搞都没事,芯片很少挂。
可能还是焊膏渗透不均匀。

网友:
新机器最好多做几次试验再用